Matlab如何画出一组随机数的概率分布图???

楼主(2021-06-28):
用matlab可以画出一组随机数的概率密度图

x=normrnd(1,0.5,1,1000);
xmin=min(x);
xmax=max(x);
xp=linspace(xmin,xmax,20);
f=ksdensity(x,xp);
plot(xp,f,'*');
如何画出xp所对应的概率分布值呢?
好像cdfplot,只持一个输入参数cdfplot(x,xp),不支持cdfplot(x,xp)的形式;
谢谢!

网友:
竟然没读懂,难过了

网友A:
频率直方图(注意不是频数直方图)的画法:
  • x=normrnd(1,0.5,1,1000);
  • [f, xc] = ecdf(x); % 调用ecdf函数计算xc处的经验分布函数值f
  • ecdfhist(f, xc); % 绘制频率直方图

经验分布函数(累积分布)图的画法:
  • ecdf(x); %或 cdfplot(x);

核密度函数图的画法:
  • x = sort(x);
  • ksdensity(x,x);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直方图(注意不是频数直方图)的画法:
  • x=normrnd(1,0.5,1,1000);
  • [f, xc] = ecdf(x); % 调用e ...
  •
    cdfplot或者ecdf+plot这两个命令无法画出像一楼贴出的那种离散效果,也就是说
我们无法控制x轴的取点的间距
比如
    [f,xi]=ecdf(x);
plot(xi,f,'.')

    请问能否采用什么方法,控制x轴的取点间距,得的所需要的离散效果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cdfplot或者ecdf+plot这两个命令无法画出像一楼贴出的那种离散效果,也就是说
我们无法控制x轴的取点的 ...

可以这样

    • x = normrnd(0,1,1,1000);
    • [f, xc] = ecdf(x); % 调用ecdf函数计算xc处的经验分布函数值f
    • xx = linspace(min(x),max(x),50);
    • y = [];
    • for i=1:length(xx)
    •     id = find(xc <= xx(i));
    •     if ~isempty(id)
    •         y(i) = f(id(end));
    •     else
    •         y(i) = 0;
    •     end
    • end
    • stairs(xc,f);
    • hold on
    • plot(xx,y,'.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