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控制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6-28):
低压控制器是什么?低压控制器有什么用?

  当蒸发器翅片严重积灰、室内机的循环风量减小制冷剂不足、蒸发器结霜或结冰时,会出现吸气压力过低,使空调器不能正常工作,对压缩机也极有害。因此,在较大型制冷装置中,压缩机吸气管上装置低压控制器。当吸气压力过低时,低压控制器通过控制电路板自动切断空调器主电路

  有些空调器中设置的低压控制阀,其实际上是-只连接压缩机排气管和吸气管之间的旁通阀。当吸气压力高于阀的设定值( 一般设定在0.4MPa 表压) 时,阀处于关闭状态。当吸气压力低于阀的设定值时,阀门就开启,排气管中高温高压过热蒸气直接流回冷气管。由于阀内膜片和簧片的共同作用,低压压力越低,阀的开启度越大,这样就能保证吸气压力高于定数值,使压缩机吸入制冷剂的过热蒸气。

网友:
在较大型制冷装置中,压缩机吸气管上装置低压控制器

网友:
当吸气压力过低时,低压控制器通过控制电路板自动切断空调器主电路。

网友:
有些空调器中设置的低压控制阀,其实际上是-只连接压缩机排气管和吸气管之间的旁通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