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电容分压电路_电容分压电路的细节

楼主(2021-06-28):
电阻器可以构成分压电路电容器也可以构成分压电路,图2-6所示是电容分压电路。

对交流信号可以采用电容进行分压,因为采用电阻分压电路对交流信号存在较大的损耗,而电容器在分压衰减信号幅度的同时对交流信号的能量损耗小。电路中的C1和C2构成电容分压电路。

重要提示

对某一频率的输入信号,电容C1和C2各自呈现一个容抗,这两个容抗就构成了对输入信号的分压衰减(理解方法与电阻分压电路一样),这样就能降低输出信号的幅度。

电容分压电路细节

(1)电容分压电路特征。电容分压电路的特征与电阻分压电路的特征一样,只是分压电路是由电容构成,而不是由电阻构成。

(2)主要应用。电容分压电路主要用于对交流信号的分压衰减电路。

(3)只能用于交流电路。由于电容器的隔直特性,所以电容分压电路不能用于直流电路,它对直流电压不存在分压衰减作用。

网友:
对交流信号可以采用电容进行分压,因为采用电阻分压电路对交流信号存在较大的损耗,而电容器在分压衰减信号幅度的同时对交流信号的能量损耗小

网友:
对某一频率的输入信号,电容C1和C2各自呈现一个容抗,这两个容抗就构成了对输入信号的分压衰减

网友:
电容分压电路的特征与电阻分压电路的特征一样,只是分压电路是由电容构成,而不是由电阻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