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始终没太搞懂分压电阻, 电路连接如下图,上电后,分压输出的电压经测量是和...

楼主(2021-06-28):
其实我始终没太搞懂分压电阻,
电路连接如下图,上电后,分压输出的电压经测量是和理论计算出来一致,但是电阻烫手,很烫,这怎么解决,是不是电流过大,
串联的那个电阻本身不就起到限流作用吗?请懂的朋友解答,谢谢了!

网友:
电阻功率太小

网友A:
如果只是提供一个电平信号,将两个电阻阻值提高,起码要KΩ级别。若是提供功率输出,不要用分压电路,直接稳压管。自己可以算一下,不考虑外部电路时,每个电阻的功率为0.625W,而我们使用的一般的碳膜电阻一般都是1/4 W,已经超负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提供一个电平信号,将两个电阻阻值提高,起码要KΩ级别。若是提供功率输出,不要用分压电路,直接 ...

我只是提供一个电平信号而已,所以电流尽可能小

网友:
P=U*U/R,你的R太小了,,电阻肯定发热啊

网友:
大家讲的很好呀

网友:
u=I*R,u一定,R值越小,I就越大,I大了功耗就大了,你对地的分压电阻太小了,至少应该在1K以上,按照你这个分压电路看,你的输出电压也是2.5V,并不是2V,正常的分压电阻在主路和旁路的电阻应该都在K级别以上

网友(2021-08-16):
    Pout=U^2/R =2*2/10 =0.4W     10R的电阻根据封装的大小有对应的功率, 如果你选择的封装太小,则发热严重,可能会烧掉电阻;一般我们分压电阻的选择都在k的数量级,一般从1k-100k之间; 主要是让电流保持在mA级,电路在此位置的功耗不会太大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