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过孔设置问题

楼主(2021-06-28):
    pads能先画好过孔保存,然后在新工程里直接调用吗?像allegro那样。每次新工程都得重新画一遍过孔有点麻烦,有些板子用的孔种类还挺多。

网友:
    点File--->Save as start-up File,就能把PCB图的设置保存成启动文件。下次打开layout点File--->New选择使用保存好的*.stp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