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楼主(2021-06-28):
现在用的是JUKI-750 JUKI-760的机器,生产的是柔性线路板,需要M-BOARD在下面支撑,每片FPC上面有18太小的FPC,但有的原品不良,不能贴装,用到BAD MARK 功能但有的时候不能识别准确,调整板上BAD MARK 位置后也不行,调整室内光线暗度也不行,请各位高手帮帮我!

网友:
    检查下BAD MARK设定的参数是否合适

网友:
    在BAD MARK 上贴一块黑色绝缘胶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