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MOS器件之间连接需要加限流电阻来防止瞬时脉冲吗?

楼主(2021-06-28):
请问CMOS器件之间连接需要加限流电阻来防止瞬时脉冲吗?

网友:
一般不需要这样考虑,需要明白电流冲击芯片状态下,避免过激大电流是最重要因素,这样才能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看你的MOS管开关频率,当开关频率很大时,往往需要在MOS管的栅极串联一100 ohm左右的电阻,防止瞬间大电流给MOS管的结电容充电,噪声开关脉冲产生过充甚至振铃。

网友:
新人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