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和地线的布线规则

楼主(2021-06-28):
在 pcb 板布线中,电源线和地线的处理是十分重要的,要把电源线和地线 所产生的噪音干扰降到最低限度,以保证产品的质量。 电源线和地线的布线规则如下。
• 在电源、地线之间加上去耦电容。
• 尽量加宽电源线、地线宽度,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
• 数字电路的 pcb 可用宽的地导线组成一个回路, 即构成一个地网来使 用,模拟电路的地不能这样使用。
• 用大面积铜层作地线, 在印制板上把没被用上的地方都与地相连接作 为地线用,或是做成多层板,电源和地线各占用一层。
规则的检查 布线设计完成后,需认真检查布线设计是否符合设计者所制定的规则, 同时也需确认所制定的规则是否符合印制板生产工艺的需求, 一般检查如下几个 方面。
• 线与线、线与元件焊盘、线与贯通孔、元件焊盘与贯通孔、贯通孔与贯通孔之间的距离是否合理,是否满足生产要求。
• 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是否合适,电源与地线之间是否紧耦合(低的波 阻抗),在 pcb 中是否还有能让地线加宽的地方。
• 对于关健的信号线是否采取了最佳措施,如长度最短,加保护线,输 入线及输出线被明显地分开。
•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部分是否有各自独立的地线。
• 后加在 pcb 中的图形(如图标、注标)是否会造成信号短路。
• 对一些理想的线形进行修改。
• 在 pcb 上是否加有工艺线,阻焊是否符合生产工艺的要求,阻焊尺寸 是否合适,字符标志是否压在器件焊盘上等。
• 多层板中的电源地层的外框是否缩小, 如电源地层的铜箔露出板外容易 造成短路。 单片机系统 PCB 的布线与工艺 PCB 的设计对单片机系统能否抗干扰非常重要。要本着尽量控制噪声源、尽 量减小噪声的传播与耦合, 尽量减小噪声的吸收这三大原则设计印制电路板和布线。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总结一下:干净的电源干净的地,够宽的电源够宽的地,电流总要流到地,哈哈

网友:
简单的说 电源线要加粗能够承载电流,地线比电源线还粗且空余部分全部覆铜连地  数字地和模拟地才用单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