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如何把元件位号居中?

楼主(2021-06-28):
pads layout如何把元件位号居中?

网友:
画板的时 把丝印的高和宽调的适中    并且放在对应的元件旁边  就可以    不需要居中的

网友:
你做个位号图就行了,简单

网友:
如果有些元件是成排摆放整齐的话,可以选择这些元件的位号,用"Align"命令调整到居中。至于全局把元件位号居中我不大清楚怎么弄。

网友:
    元件位号位置和画封装的时候,位号的摆放位置还有关。如果画封装的时候位号就放在器件中间,那只需要在PCB里选中位号,在特性中把坐标改成0即可,否则只能手动或者ski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