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艺边必须要么?器件距离板边必须要留2mm距离吗???

楼主(2021-06-29):
求助!工艺边必须要么?器件距离板边必须要留2mm距离吗???

网友:
需要,元器件离板边1mm就够了。

网友:
    都显示出来耳旁风为皮肤违法缺乏

网友:
    没工艺边的话,贴片时就需要制夹具,额外花比费用,否则机器贴片时候夹持不住PCB。另外如果拼版的板子贴片后不容易分割。

网友:
    工艺边要根据板子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否要加,如果不能满足贴片件到板边的距离那就必须加,可以和你们产线的同事和制版厂的供应商一起沟通讨论一下

网友:
    加工艺边方便焊接机贴,不加工艺边的话在板边留出5mm以上间距不布置元件也可以。 器件没有必要距离板边2mm

PCBA加工-王工18710133736

网友:
    我们规定的是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