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顶层粘贴到阻焊层,光标不能捕捉中心是为什么?

楼主(2021-06-29):
封装顶层粘贴到阻焊层,光标不能捕捉中心是为什么?

网友:
    因为你的阻焊层在这个位置没东西呀你可以直接复制顶层,然后原地粘贴在顶层,双击其中一个,将其层改为阻焊层就OK啦

网友:
    不能捕捉是不是因为你的格子数字太大了

网友:
    我用的方法就是2楼的方法,比较方便

网友:
    捕捉中心需要按shift+E快捷键,输入法需要是美式英文输入法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