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的数值有效位数怎么设置?

楼主(2021-06-29):
matlab中的数值有效位数怎么设置?

网友:
定义成你想要的类型啊

网友:
    MATLAB双精度数的有效位数是15位, 只要你使用的还是基于IEEE 754标准的double型的MATLAB,你就不可能改变这个精度

网友:
    一般用format改变精度,format short是单精度;format long是双精度。
也可以用digits。例如:
    • digits(5)
    • vpa(pi)
    • digits(10)
    • vpa(pi)

ans =

    3.1416

ans =

3.141592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