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和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6-29):
1、我们都知道市电是220v/50hz的交流电,而计算机系统中各配件使用的都是低压直流电,因此电源就是计算机供电的主角,如果把电流比作血液,那么电源就是计算机的心脏. 市电进入电源后,首先经过扼流线圈和电容滤除高频杂波和干扰信号,接下来经过整流和滤波得到高压直流电,然后进入电源最核心的部分—开关电路.

      开关电路主要负责将直流电转换为高频脉动直流电,再送高频开关变压器降压,然后滤除高频交流部分,这样才得到电脑需要的较为“纯净”的低压直流电.因为计算机电源最核心的部分是开关电路,因此计算机电源通常就被称为开关电源.

因此,开关电源通俗来说就是电脑上的“变压器”,将交流电转变成既定的直流电源来供给电脑各部件使用.不过,开关电源的工作方式与线性电源不一样:它先把220v的交流变成了直流,然后通过变换器把直流变成交流,最后又把交流变成直流输出.转变为高频交流电的原因是高频交流在变压器变压电路中的效率要比50hz高很多,所以开关变压器可以做的很小,而且工作时不是很热,如果不将50hz变为高频那开关电源就没有意义!

2、 开关电源是电源变换的一种形式,特点是电源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由于开关电源效率高,所以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应用.     充电器通常是将220v交流电源变换为合适的直流电压,向可充电电池充电.     充电器可以采用开关电源,但并不等于所有充电器都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技术可以用于制造充电器,但他还用在彩电、vcd等其它场合,用下面一个简易的图来表示二者的关系吧:

3、开关电源是稳压的,充电器是随电流下降,电压随之下降的是这样吗?那具体在电路上充电器有什么区别呢?(指同属开关电源型的)

     充电器根据电池的性质,充电要求的不同,电路有所不同,如恒流恒压充电器,在开关电源电路的基础上要增加恒流恒压控制环路. 脉冲方式的充电器:要增加限流脉冲控制电路.

更高级的充电器,还有很多附属功能.     充电器就是一种电源,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充电器使用开关电源做.这是因为开关电源转换效率高,体积小,成本低.
充电器可以用开关电源做也可以不用开关电源做.但是大部分的充电器还是采用了开关电源的实现途径.毕竟开关电源在这方面有它的优势.

开关电源是电源的一个种类,是实现交流变直流电的一种手段和方法.   开关电源与充电器都是电源.最普通、最常见的开关电源是“恒压源”.而常见的充电器却有许多种类,如:脉动、恒压、恒流、浮充、快充等等.
但是,“恒压”有缺点: 充电开始时,电流大,易损坏电瓶,充电后期时,电流小,难充满,充电时间较长. 优点是:电路简单,不用管理,不会过充. 后来改进了,出现了“恒流充电器”.

普通开关电源,可以代替“浮充充电器”,部分开关电源可以代替“恒压充电器”,充电器一般不能代替开关电源.介绍基本知识如下:最简单的充电器,就是“恒压充电器”.,常见的、典型的就是:汽车上的电瓶充电器.优点是:充电时间缩短.缺点是:需要管理,否则容易过充.
        充电器在开关电源的基础上增加了电池管理部分,主要是根据电池特性,来调整充电电压和电流.

网友:
充电器在开关电源的基础上增加了电池管理部分,主要是根据电池特性,来调整充电电压和电流

网友:
充电器就是一种电源,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充电器使用开关电源做.这是因为开关电源转换效率高,体积小,成本低.
充电器可以用开关电源做也可以不用开关电源做.但是大部分的充电器还是采用了开关电源的实现途径.毕竟开关电源在这方面有它的优势.

网友:
开关电源是电源的一个种类,是实现交流变直流电的一种手段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