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下怎么自动输入drill的刀具大小?

楼主(2021-06-29):
cam350下怎么自动输入drill的刀具大小?$ [5 S* _( d+ B0 H: R

网友:
这是加工吗

网友:
    Micro-----play(scripts)-------找到pad_drill.scr 脚本执行,在选择*.rep 文件时,选择相对应的rep 文件,即可自动读入刀具的大小。

网友:
    3楼的方法我之前听大神说过,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