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PCB封装为什么要加属性

楼主(2021-06-29):
现在在学pads,初步明白各个封装间的关系。现在有点不明白的是在做一个新的part时,要有PCB封装,可是里面要加一些奇怪的属性
属性(Attribute)                               值(Values)
$                                                  (leave blank)
PART NUMBER                           MGEG26R
MFG #1                                        ACME
MFG #2                                        (leave blank)
实在看不明白,请高手教我!是不是以后我做任何一个原件都要加这些属性呢?

网友:
一般可以不加

例如0603电阻的封装,其可能是1K、2K或者其他任何值的电阻,因此在PCB封装中添加属性没有人任何意义。

一般是在原理图封装中设定元件参数,导入到PCB中

网友:
1.如果元件都在设计图中,选中所有元件,点右键选择save to library。

2.如果单纯的想把公司的库中的封装copy,则直接打开所在文件夹复制即可。

网友:
    要仔细看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