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怎么轻松解决?

楼主(2021-06-29):
变频器干扰怎么轻松解决?

网友:
新人来学习了

网友:
变频器要采用单点接地,选择短而粗的线进行接地

网友:
对变频器产生的谐波进行抑制处理,可选的滤波产品有:变频器输入滤波器、变频器输出滤波器、变频器输入电抗器、变频器输出电抗器等。在输入电路内串入电抗器是抑制较低谐波电流的有效方法。

网友:
在传感器的电源上加装电源滤波器、滤波磁环,或者是隔离器等进行隔离。

网友:
    共模拟电感的设计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64062-1-1.html
(出处: EDA365电子论坛网)

网友:
    问题太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