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连接方式:串联、并联、混联、阵列

楼主(2021-06-29):
LED是一种固体半导体光源,它的发光原理主要是由于电子发生了跃迁,作为一种具有色彩丰富的光源,不仅因为体积小、亮度高、寿命长、电压低、安全性高、响应速度快,同时输出亮度可调节范围宽等优点。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很广泛,应用于广告牌、各种电子产品、各种设备、手持式设备等。

现在很多LED产品采用恒流驱动方式来驱动LED,LED连接方式也根据实际电路需要设计不同的连接方式,一般有串联、并联、混联以及阵列四种形式。

一、串联方式

这种串联连接的方式电路比较简单,首尾连接在一起,LED工作时流过的电流一致很好,由于LED属于电流型器件,因此基本可以保证每个LED的发光强度一致。采取这种LED连接方式的电路简单、连接方便。但是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当其中一个LED发生开路故障时,将造成整个LED灯串的熄灭,影响了使用的可靠性,这就需要保证每个LED的质量过硬,这样可靠性也就相应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采用LED恒压驱动电源来驱动LED,那么当某一个LED短路时候就会导致电路电流增大,当达到一定值时候LED就会损坏,从而导致后面的LED全部损坏,但是如果采用LED恒流驱动电源来驱动LED,当某一个LED发生短路时候电流基本保持不变,对后面的LED没有影响。不管哪一种方式驱动,一旦某个LED发生开路时候,整个电路都不会被点亮。

二、并联方式

并联方式特点是LED首尾并联连接,工作时每个LED上承受的电压相等。但是电流不一定相等,即使是同一种型号、同一种规格批次的LED也是如此,这是由于生产制造工艺等原因导致。因此,每个LED电流分配的不均可能使电流过大的LED寿命相对于其他的LED有损下降,久而久之容易烧坏。这种并联连接方式电路较为简单,但是可靠性也不高,特别LED数量较多情况下发生故障可能性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并联连接的方式所需要的电压较低,但是由于每个LED的正向压降不一样,导致每只LED的亮度不同,另外如果一只LED短路,那么整个电路会短路,其余LED都不能正常工作对于某一个LED断路,如果使用恒流驱动,则分配到余下的LED的电流会增大,进而可能导致余下的LED损坏,但是采用恒压驱动就不会影响整个LED电路的正常工作。

三、混联方式

混联就是采用串联和并联方式混合,先将几只LED串联,然后并联在一起接在LED驱动电源两端,在LED基本一致性情况下,采用这样的连接方式使得所有支路的电压基本相等,每一支路上流过的电流也基本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混联方式主要是应用在LED数量较多情况下,因为这种方式保证每分支中的LED故障最多只影响本分支的正常发光,比单纯的串联、并联形式提高了可靠性。目前很多大功率的LED灯具普遍采用的是这种方式,达到很实用的效果。

四、阵列方式

阵列方式主要构成形式是:分支以3个LED为一组,分别接入驱动器输出的Ua,Ub,Uc输出端。当一分支中的3个LED都正常时,3个LED同时发光;一旦其中有一个或两个LED失效开路时,可以保证至少有一个LED的正常工作。这样一来就能够大大地提高了每组LED发光的可靠性,也就能够提高整个LED发光的总体可靠性。采用这种方式需要多组输入电源,目的是为了提高LED 工作的可靠性,降低整体电路故障发生率。

网友:
    这种串联连接的方式电路比较简单,首尾连接在一起,LED工作时流过的电流一致很好,由于LED属于电流型器件,因此基本可以保证每个LED的发光强度一致。采取这种LED连接方式的电路简单、连接方便。但是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当其中一个LED发生开路故障时,将造成整个LED灯串的熄灭,影响了使用的可靠性,这就需要保证每个LED的质量过硬,这样可靠性也就相应的提高。

网友:
    混联就是采用串联和并联方式混合,先将几只LED串联,然后并联在一起接在LED驱动电源两端,在LED基本一致性情况下,采用这样的连接方式使得所有支路的电压基本相等,每一支路上流过的电流也基本一致。

网友:
    现在很多LED产品采用恒流驱动方式来驱动LED,LED连接方式也根据实际电路需要设计不同的连接方式,一般有串联、并联、混联以及阵列四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