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预拉线怎么隐藏了?

楼主(2021-06-29):
pads预拉线怎么隐藏了?

网友:
预拉线和背景色一样了

网友:
在DISPLAY COLOR里 在connect的颜色还一下,估计预拉线是背景色所以看不见就消失了,如果是将其更换为与背景色不一样的颜色

网友:
Ctrl+Alt+C,把预拉线的颜色设置成和底色不同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