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负片工艺的优势有哪些?

楼主(2021-06-29):
PCB负片工艺的优势有哪些?

网友:
无铜孔:孔不用干膜封住直接蚀刻,可100%保证无铜,没有干膜封住的孔就会像需要蚀刻的线路一样被完整的蚀刻掉,从而保证无铜。

网友:
全板镀铜比正片工艺图形电镀均匀性要好,孔内和表铜都会比图镀均匀,图镀因为图形分布不均匀,在加之快板厂订单都是样板,同一工作板上有多种料号,它要考虑每个板子的图形来打电流,电镀面积相差太大容易造成烧板,即使不烧板也会造成各线路电镀铜厚差异大。

网友:
新人来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所以来看看,他人怎么说

网友:
好像运算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