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超过保存期限后,一定要先烘烤才能SMT过回焊炉?

楼主(2021-06-29):
为什么PCB超过保存期限后,一定要先烘烤才能SMT过回焊炉?

网友A:
    烘烤的主要目的在去湿除潮,除去PCB内含或从外界吸收的水气

网友:
    有些PCB本身所使用的材质就容易形成水分子,所以要烘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烘烤的主要目的在去湿除潮,除去PCB内含或从外界吸收的水气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