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rintf函数中关于换行的提问

楼主(2021-06-29):
fid1 = fopen('thin.txt','w');
fprintf(fid1,'/cle\n');
fprintf(fid1,'/title,sample suRFace\n') ;
这是我的以部分程序,为什么当我打开thin.txt时,并没有换行,而是下面那种情况
/cle/title,sample surface

网友:
    fid1 = fopen('thin.txt','wt')

    注意最后的t

网友:
    应该是unix换行与windows换行不一样的原因

网友:
    下一个Notepad++来查看txt,就可以看到换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