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分+Smith软件进行天线匹配

楼主(2021-06-29):
测试天线的中心频点的阻抗为26-j3.6,用软件进行匹配,串联一个5pf 的电容(应该是4.6pf,手头没有)应该大概移动到26j-25,但是实际上往反方向没有规律的移动,第一次进行天线匹配,是方法不对吗?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测试电缆与天线之间是如何连接的?
VNA校准面在哪儿?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电缆与天线之间是如何连接的?
VNA校准面在哪儿?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测试结果。

天线是陶瓷的,直接贴在PCB上,然后通过一个SMA 接头连接线缆接网分;VNA是?

网友B:
VNA就是网分..... 还有就是你的线缆校准过没?插损什么的算进去了吗?

网友:
最好有个照片发上来看看、你这么说很多人就是看看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NA就是网分..... 还有就是你的线缆校准过没?插损什么的算进去了吗?

插损影响不大,校准件接口就一个,只校准了转接头部分,线大概20cm,应该影响不大目前测试看,串并电容、电感后,跟理论仿真的走向完全不对应,没有规律可循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损影响不大,校准件接口就一个,只校准了转接头部分,线大概20cm,应该影响不大目前测试看,串并电容、 ...

    20cm的电缆可能不怎么影响回波反射的幅度,但是却会大大影响相位,2.4G信号的波长在6厘米左右。楼上已经有人指明了,一定要把校准点放在离匹配点很近的地方,越近越好,最长不要超过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