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ARM的区别

楼主(2021-06-29):
FPGAARM的区别?

网友:
FPGA与ARM的区别如下:

1、概念上的区别:
ARM是应用,FPGA是芯片设计,前者是软件,后面是硬件,ARM就像单片机,但是它本身的资源是生产厂家固定了的,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比较优秀的单片机来使用。而FPGA需要通过自己编程,让它具备一切想让他具备的功能。

2、用途上的区别:

FPGA可以用作设计CPU的周边电路或者直接设计CPU本身。比如你想设计一个自己的CPU或者是其他的硬件电路。

而ARM一般当做微控制器或者嵌入式操作系统CPU来使用,和电脑的CPU道理一样。使用电脑的硬件资源的时候,不需要自己设计硬件,而是通过编写的程序控制CPU就可以直接使用现成的硬件资源。

3、功能上的区别:
ARM具有比较强的事务管理功能,可以用来跑界面以及应用程序等,其优势主要体现在控制方面,而DSP主要是用来计算的,比如进行加密解密、调制解调等,优势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较高的运行速度

FPGA可以用VHDL或verilogHDL来编程,灵活性强,由于能够进行编程、除错、再编程和重复操作,因此可以充分地进行设计开发和验证。当电路有少量改动时,更能显示出FPGA的优势,其现场编程能力可以延长产品在市场上的寿命,而这种能力可以用来进行系统升级或除错。

网友:
ARM是专用的,固定的,不可更改的,你拿来只能用他的电路不能改他的电路,当然好处是使用简单成本较低,而且通常芯片由于经过厂家精心设计还会集成许多外围的的模拟电路。

FPGA是通用,灵活的,电路可理性的,IO管脚可自定义的,你在他里面可以设计你想要的任何数字电路都行,只要FPGA芯片资源足够,你甚至可以在里面设计你想要的处理器,当然包括在里面集成一个ARM也行

网友:
ARM具有比较强的事务管理功能,可以用来跑界面以及应用程序等,其优势主要体现在控制方面,而DSP主要是用来计算的,比如进行加密解 密、调制解调等,优势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较高的运行速度。

  FPGA可以用VHDL或verilogHDL来编程,灵活性强,由于能够进行编程、除错、 再编程和重复操作,因此可以充分地进行设计开发和验证。当电路有少量改动时,更能显示出FPGA的优势,其现场编程能力可以延长产品在市场上的寿命,而这种能力可以用来进行系统升级或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