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如何导出PCB所需要的网表

楼主(2021-06-29):
各位大神,哪位大神知道concept hdl如何导出PCB所需要的网表,指导下,谢谢

网友:
    没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2022-01-23):
    在file菜单下有个output physical 好像是叫这个,然后在output里输入新的brd名就行。中间网表文件不用管。

网友:
    像再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