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7不能画禁止布线层的问题

楼主(2021-06-29):
之前用altium designer 14 ,在换了altium designer17.1之后 画边框的时候不能画keepout层了,在keepout层布线直接跳到drill drawing层了

网友:
不能直接在keep-out层用快捷键P+L画线哦,需要在菜单栏中操作,具体步骤为:
    1.选择keep-out层;
2.操作菜单栏选项【place】-【keep-out】-【track】(快捷键为P+K+T)
    就OK啦

网友:
    都换17了,为啥不直接AD20  或21?

网友:
    菜单   Place->Keepout->Track(或Arc)等   或者 快捷键 p->k-t

网友:
    新人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