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和IC加工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6-29):
PCBA加工和IC加工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PCB的中文名字叫印制电路板,意思就是将电路印制到板子上。这个印制的只是合元器件之间的连线。要工作起来,还得有各种元器件。PCBA就是焊接了元器件的PCB。PCBA的贴片加工,是指用贴片机将电子元器件焊接到PCB上。电子元器件有贴片的,也有插装的。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大部分元器件都是贴片的了。

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这个问题不值一提。PCBA是线路板半成品,包括板子及附着在上面的零配件。而PCB则是印刷电路板的英文缩写,有不同的材质和工艺。贴片则是一种工艺制程,由专业机器完成电路板的生产,使用的零件当然是机器支持的类型,通常是没有引脚的。

网友:
两个东西,pcba是含有多种器件达到某种功能的组合体,而ic仅仅是集成电路,是通过封装将逻辑电路等整合成一个整体,是由晶体和外壳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