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5(NetCore)中发布文件的时候,runtime文件夹如何随项目发布???

楼主(2021-06-29):
.Net5(NetCore)中发布文件的时候,runtime文件夹如何随项目发布???

网友:
主要是为了解决SkiaSharp在Linux下缺少库造成的功能缺失的问题

引入了SkiaSharp.NativeAssets.Linux后问题解决 , 在发布目录包含了应用的so文件即可

网友:
    帮不到你啊,转行了,也忘光了

网友:
    对像我这种菜鸟来说太难了,但是对于大神估计就是几个指令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