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浪涌控制电路中,两个压敏电阻如何使用?

楼主(2021-06-29):
图中的RV2应放在整流后面还是前面,防浪涌效果好?

图中RV1采用相同规格(直径、电压)的一起并联。

抗浪涌要求1500V不知道能不能过?

网友:
前面一个足够了

网友A:
压敏电阻放前面,交流端;  能不能过1500V,也不能完全靠压敏电阻啊; 另外取的7D511有些大啊,后面的压敏电阻最好也比前面的值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放前面,交流端;  能不能过1500V,也不能完全靠压敏电阻啊; 另外取的7D511有些大啊,后面的压敏 ...

    后面用的已经改为7D471了,今天浪涌测试了效果还可以,能过1500V.

网友:
    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压敏电阻放前面,交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