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如何从零开始学做无人机?

楼主(2021-06-29):
从零开始做无人机都需要准备什么?
不要那种买的套件,可以买一些电子原件
有什么书可以参考?

网友:
无人机不一定就是多轴啊 也有可能是固定翼啊 买电子元件的话 电机自己绕 电调bl程序开源的 自己焊就行 飞控也有开源的 板子图都有 打样就行了

网友:
    就是整一个四旋翼的航模,怎么上来就说无人机那样高大上。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飞控+机架+动力系统+遥控器 ,这是最简单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