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进行等长线的修改,有什么办法把之前绕的等长线都变成原来的连线

楼主(2021-06-29):
大家好!allegro中进行等长线的修改,有什么快捷办法把之前绕的等长线都变成原来的连线

网友A:
选中线,然后右键,在里面找

网友B:
    没看懂表达的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表达的啥意思

就是已经绕了等长的线有什么快捷的办法变回没绕等长之前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线,然后右键,在里面找

右键选哪个选项

网友:
    还用等长的命令拉回去。

网友:
    软件自带的命令,但不能完全回到原先的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