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何不采用π形滤波电路呢?

楼主(2021-06-29):
变频器整流后滤波电路常规来说仅采用电容滤波,如图。为何不采用π形滤波电路呢?

变频器常规滤波电路

π形滤波电路

一般来说,π形滤波电路要串联一个电感L或者电阻R。所以它总要产生一个电压降ΔU,使后面的电压UD2比前面的UD1小一点。这在低压电路离可通过提高副方电压来解决。但是,因为变频器后面需要逆变输出三相交流电。在50Hz时输出电压需要和输入电压一般大。如果直流电压减小了,逆变出来的三相电流电压就达不到输入电压幅值了。

综上所述,由于π形滤波器会产生串联压降会导致逆变输出电压不足,因而变频器滤波通常不会采用π形滤波电路。

网友:
π形滤波电路要串联一个电感L或者电阻R

网友:
在50Hz时输出电压需要和输入电压一般大

网友:
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