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整流滤波电路说明

楼主(2021-06-29):
滤波电容的放电时间与充电时间不一样,这是由于滤波电容的充电时间常数与放电时间常数不一样所致。下面我们以简单的半波整流电路为例,来介绍一下滤波电容的放电时间为何比充电时间长?

简单的半波整流滤波电路

上图是一个简单的半波整流滤波电路。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的交流电压经1N4001二极管整流及电容C滤波后,加在负载RL两端的电压便是直流电压。

在交流电的正半周时,变压器次级的电压通过二极管对电容C充电,由于该二极管处于正偏导通状态,其等效电阻较小,故电容C可以很快充满电。假设二极管的导通时的等效电阻为50Ω,C的容量为1000μF,则电容的充电时间常数τ=0.05KΩ x1000μF=50毫秒(这里不考虑负载RL的影响)。

在交流电的负半周时,由于二极管反偏截止,此时其反向电阻极大,电容将通过RL放电,这里假定RL的阻值为200Ω,则电容C的放电时间常数τ=0.2KΩ x1000μF=200毫秒。一般整流滤波电路中,负载RL的阻值是大于整流二极管的等效电阻的,故在滤波电容容量不变时,滤波电容的放电时间比充电时间长。若滤波电路中,滤波电容容量取得过小,那么电容的放电时间常数将变小,此时负载RL两端电压的纹波成分将增大,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会随着滤波电容的充放电而有较大的波动。

网友:
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的交流电压经1N4001二极管整流及电容C滤波后,加在负载RL两端的电压便是直流电压

网友:
在交流电的正半周时,变压器次级的电压通过二极管对电容C充电,由于该二极管处于正偏导通状态,其等效电阻较小,故电容C可以很快充满电。

网友:
若滤波电路中,滤波电容容量取得过小,那么电容的放电时间常数将变小,此时负载RL两端电压的纹波成分将增大,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会随着滤波电容的充放电而有较大的波动。

网友:
    自己的硬件知识太不过关了……过来补习

网友:
    滤波电容的放电时间与充电时间不一样,这是由于滤波电容的充电时间常数与放电时间常数不一样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