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镇流器的功率计算_电感镇流器的使用安装

楼主(2021-06-29):
电感镇流器的功率计算

  电感镇流器有2个损耗,铜损耗和铁损耗的和就是镇流器消耗的功率。

  1、铜损耗功率的计算:

  P=I×I×R (I=金卤灯额定电流,R=冷态线圈直流电阻

  2、铁损耗功率的计算:

  P=Vs×Y×G

  (Vs=铁芯实体积,单位:C㎡,Y=硅钢片比重:7.55g/立方厘米=0.00755Kg/立方厘米,G=硅钢片比耗:瓦/公斤,当硅钢片导磁率为12000高斯时,G=4.9瓦/公斤)

  即:P=Vs×0.00755×4.9

  电感镇流器的使用安装

  光源配置:

  电感镇流器品种规格一般为下述几种(气体放电灯的电感镇流器除外):

  10W~65W:可适合配管径为T6~T12的荧光灯管及环形管;

  4W~14W:可适配管径为T5的荧光灯管;

  节能灯镇流器5W~11W、13W、18W、26W:可适配筒灯使用的插拔式节能灯管。

  使用寿命:

  电感镇镇流器在出厂前都经过严格的检验,每一个镇流器都经过耐压测试、电参数测试、匝间耐压测试,点灯检验测试等等,在正常使用充分保证每一只电感镇流器寿命达到10年以上;电感镇镇流器保用期为二年。

  安装注意事项:

  ①供电质量问题:要求三相供电尽量平衡,并且每相供电电压不能过高,要求在220V为宜,有些工程﹙持别是工厂﹚安装初期,因为设备安装未能完成,使得电压过高,可能会超过270V,电感镇镇流器有可能出现轻微噪音,应提请安装方注意此类问题。

  ②安装质量问题:要提请安装方按灯具安装示意图来安装灯具,灯具及镇流器安装不牢固会出现噪音,灯具及镇流器不应直接安装在可燃性体表面及有爆炸性气体、腐蚀性气体、液体、粉尘的场所。不宜在潮湿环境下使用。

网友:
电感镇流器有2个损耗,铜损耗和铁损耗的和就是镇流器消耗的功率

网友:
电感镇镇流器在出厂前都经过严格的检验,每一个镇流器都经过耐压测试、电参数测试、匝间耐压测试,点灯检验测试等等

网友:
要提请安装方按灯具安装示意图来安装灯具,灯具及镇流器安装不牢固会出现噪音,灯具及镇流器不应直接安装在可燃性体表面及有爆炸性气体、腐蚀性气体、液体、粉尘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