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输出DXF没有孔的内径

楼主(2021-06-29):
    allegro输出的DXF文件中,DIP元件包括螺丝孔都只显示孔的外径,不显示内径,现有客户需要DXF文件里也要能看到孔的内径,这要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軟體本身並無此功能, 因此得外掛skill 來解決
    透過skill 把孔徑的形狀給產生出來成為實有的圖形資料後,DXF輸出時才能有資料.

    附上skill 給大家用吧!

网友(2024-07-25):
引用 网友B:
打开PIN、outline图层,使用create detial功能复制一个1:1的图,删除不用的内容(SMD pad)然后输出DXF

    但是这种方法无法导出椭圆孔,只能导出圆形孔,所以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
    前面的朋友说的没错,EDA365中的Graphical Tools中的Draw Drill Hole可以生成通孔焊盘Drill的shape在BoradGem--Drill_hole层,然后导出DXF时添加此层即可实现导出的DXF里显示焊盘Drill。

网友(2021-06-29):
    那这个应该有个选项的吧

网友:
    pdf文件倒是可以的,dxf也不清楚

网友:
    添加manufacturing/Nclegend-1-x层导出dxf,前提需要设置所有孔的孔符和大小与钻孔大小一致。

网友C:
    楼上说的对,需要drill hole才能显示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需要drill hole才能显示孔径。

    没有太明白意思

楼主:
    谢谢大家,但我这边的过孔via不需要显示内径,只需要DIP的元器件和螺丝孔需要显示内径

网友:
    同求,导出dxf给机构的时候,他们总是看不到孔,只能看到pad,但是他们不需要pad,需要孔去定位。

网友B:
    打开PIN、outline图层,使用create detial功能复制一个1:1的图,删除不用的内容(SMD pad)然后输出DX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PIN、outline图层,使用create detial功能复制一个1:1的图,删除不用的内容(SMD pad)然后输出DXF

谢谢,不过这样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軟體本身並無此功能, 因此得外掛skill 來解決
透過skill 把孔徑的形狀給產生出來成為實有的圖形資料後,DX ...

    謝謝分享~~很給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这样好麻烦

不客气,比较笨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體本身並無此功能, 因此得外掛skill 來解決
透過skill 把孔徑的形狀給產生出來成為實有的圖形資料後,DX ...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将转孔表提出来后就可显示孔大小。可以在NC→drill customization将symbol figure栏下面的选项中选择circle,在merge后点OK。最后在提出转孔表后 就可以看到实际的孔大小

网友D(2023-02-16):
引用 网友A:
軟體本身並無此功能, 因此得外掛skill 來解決
透過skill 把孔徑的形狀給產生出來成為實有的圖形資料後,DX ...

    这个skill怎么使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軟體本身並無此功能, 因此得外掛skill 來解決
透過skill 把孔徑的形狀給產生出來成為實有的圖形資料後,DX ...

谢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
    是有设置的,在哪里网络,导出的时候几个焊盘选项自己试试吧

网友:
    請問外掛skill完成後如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軟體本身並無此功能, 因此得外掛skill 來解決
透過skill 把孔徑的形狀給產生出來成為實有的圖形資料後,DX ...

    谢谢分享,我也正需要

网友(2023-05-05):
    分享的这文件怎么用的,是要放到根目录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skill怎么使用啊

    同问,请问这个skill 调用命名是什么?

网友:
    同问,咋解决的?

网友(2023-07-03):
    我当时是在孔那块加了个一样大小的outline,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eda365 skill,可以自动生成drill shape,导出dxf可以看到

网友:
    在Design parameter editor里面吧Filled pads的选项取消勾选,导出的dxf就可以看到钻孔内径

网友(2023-08-02):
    eda365 skill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