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D9914输出50M~250Mhz的调频连续波,请问如何设计滤波器电路?是否可以用RC组...

楼主(2021-06-29):
利用AD9914输出50M~250Mhz的调频连续波,请问如何设计滤波器电路?是否可以用RC组成带通滤波电路?是否可以提供下参考设计?

网友:
RC不大实用,没有必要带通,因为 DDS的杂散不在低频处。

网友:
一般做无源 LC的5阶以上的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