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网络相机辐射超标求助

楼主(2021-06-30):
现有一款网络摄像头做EMC测试出现如下问题,请大神指点。
1、同一设备再配不同测试电脑出现一台电脑能过,一台电脑不能过。数据如下图

2、不插网线和电脑出现其他频点不过,超的值还挺多。

网友:
第一,你这个没图,第二,一个过了,一个没过,说明你的EMC设计处于临界状态,建议整改‘

楼主: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这个就网口出来的常规电路

网友(2021-08-03):
    不插网线和电脑,单纯一台设备吗?如果这样也不过,就要考虑是不是设备有辐射泄漏,如壳缝隙等,解决这个再接网线和电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