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编辑原理图时,pin脚可以移动是为什么?

楼主(2021-06-30):
AD编辑原理图时,pin脚可以移动是为什么?

网友:
    是所有的PIN脚都可以移动?还是只有一个元器件的PIN脚可以移动?

网友:
在原理图中选择元器件后在属性框选择Parameters,将左下角锁住即可。

网友:
    那是你的pin脚没有锁吧

网友:
    pin脚没有锁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