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路的主要技术指标有哪些

楼主(2021-06-30):
直流稳压电源的技术指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特性指标,反映直流稳压电源的固有特性,如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电压调节范围;另一类是质量指标,反映直流稳压电源的优劣,包括稳定度、等效内阻(输出电阻)、纹波电压温度系数等。

1、特性指标

(1)输出电压范围

符合直流稳压电源工作条件情况下,能够正常工作的输出电压范围。该指标的上限是由最大输入电压和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所规定,而其下限由直流稳压电源内部的基准电压值决定。

(2)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该指标表征在保证直流稳压电源正常工作条件下,所允许的最大输入-输出之间的电压差值,其值主要取决于直流稳压电源内部调整晶体管的耐压指标。
输出负载电流范围又称为输出电流范围,在这一电流范围内,直流稳压电源应能保证符合指标规范所给出的指标。

(3)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该指标表征在保证直流稳压电源正常工作条件下,所需的最小输入-输出之间的电压差值。(4)输出负载电流范围2、质量指标(1)电压调整率SV
电压调整率是表征直流稳压电源稳压性能的优劣的重要指标,又称为稳压系数或稳定系数,它表征当输入电压VI变化时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VO稳定的程度,通常以单位输出电压下的输入和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的百分比表示。

(2)电流调整率SI
电流调整率是反映直流稳压电源负载能力的一项主要自指标,又称为电流稳定系数。它表征当输入电压不变时,直流稳压电源对由于负载电流(输出电流)变化而引起的输出电压的波动的抑制能力。

在规定的负载电流变化的条件下,通常以单位输出电压下的输出电压变化值的百分比来表示直流稳压电源的电流调整率。(3)纹波抑制比SR
纹波抑制比反映了直流稳压电源对输入端引入的市电电压的抑制能力,当直流稳压电源输入和输出条件保持不变时,纹波抑制比常以输入纹波电压峰-峰值与输出纹波电压峰-峰值之比表示,一般用分贝数表示,但是有时也可以用百分数表示,或直接用两者的比值表示。

(4)温度稳定性K
集成直流稳压电源的温度稳定性是以在所规定的直流稳压电源工作温度Ti最大变化范围内(Tmin≤Ti≤Tmax)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的百分比值。

3、极限指标(1)最大输入电压。是保证直流稳压电源安全工作的最大输入电压。(2)最大输出电流。
是保证稳压器安全工作所允许的最大输出电流。

扩展资料:

1、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

这种稳压电路中利用硅稳压二极管的稳压特性,实现直流工作电压的稳压输出。这种直流稳压电路的稳压特性一般,往往只用于稳定局部的直流电压。在整机电源电路中一般不用。

2、串联调整管稳压电路
这种稳压电路利用了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阻抗随基极电流大小变化而变化的特性,进行直流输出电压的自动调整,实现直流输出电压的稳定。在这种稳压电路中的三极管(调整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3、开关型稳压电路这是一种高性能的直流稳压电路,稳压原理比较复杂,在这种电路中的三极管(开关管)处于导通、截止两种状态的转换中,即工作在开关状态,所以开关型稳压电路由此得名。4、三端集成稳压电路
这是一种集成电路的稳压电路,其功能是稳定直流输出电压。这种集成电路只有三根引脚,使用很方便,在许多场合都有着广泛应用

网友:
符合直流稳压电源工作条件情况下,能够正常工作的输出电压范围。该指标的上限是由最大输入电压和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所规定,而其下限由直流稳压电源内部的基准电压值决定。

网友:
这种集成电路只有三根引脚,使用很方便,在许多场合都有着广泛应用

网友:
直流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