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实训阶段SCH和PCB阶段结束评估报告怎么填?

楼主(2021-06-30):
表格中的“质量控制状况”栏要怎么填?

网友:
    这个表是设计质量控制的一个手段,比如单板的设计报告的缺陷密度,原理图的缺陷密度,PCB 的缺陷密度,单板最终的返修率等指标。对应我们原理图设计阶段的总结,可以填写原理图check过程中发现的缺陷数量,ERC中发现的缺陷数量等。实际项目中,可以用这些指标衡量单板整体的设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