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软件,在PADS软件里,创建CAE封装的方法

楼主(2021-06-30):
创建CAE封装有两种方法,
一种:File>New>选择CAE Decal
一种:Edit>CAE Decal Editor
第一种方法的引脚设置和编辑命令不可操作。
正常的操作方法是用哪种呢?
或者说哪种操方法更为规范呢?

网友:
一般用Edit>CAE Decal Editor 编辑好CAE,保存后,再编辑PCB封装保存,然后新建元件类型关联CAE和PCB封装。

网友:
pcb封装是元件的实际尺寸,pads里面是decals,用在layout里面,对应的有焊盘和丝印,要看元件规格书做,

cae封装是元件的逻辑图,pads里面是logic,用在原理图里面,只表明逻辑关系,对应的输入,输出,电源,地等等。
如:普通碳膜电阻cae都是一样附号表示,但pcb封装有很多种,0402——0603-dip等。

元件封装即是包括以上两种,pads里面是parts。
我们做元件封装时做一个类型parts,一个逻辑,很多种pcb封装。

网友:
路过,我来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