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115号补丁问题求助

楼主(2021-06-30):
    各位大佬好,我是win10电脑,打了115号补丁后,export 这边,没有了PDF输出得选项,这个是怎么回事,怎么解?

网友A:
    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

哪里可以设置??我打补丁前是有的,打完补丁后,export里面PDF、STEP都没有了

楼主:
    找到问题。。。。加密软件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