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电容初始值怎么设定?

楼主(2021-06-30):
Pspice电容初始值怎么设定?

网友:
1、如果单位设置正确的话,可以直接写成50pF软件会自动认识这种输入形式。

2、在电路设计中常用的电容器单位是三种F法拉、uF微法拉、pF皮发拉他们之间的单位换算是1x10^6.但nF是不常用的一种单位通常小的换算为pF大的换算为uF。

3、比如0.05nF就是50pF,而50pF是电子电路中经常用在芯片级的时间校准或型号微滤波作用。也可以表示为50x10^-6F即等于50pF。

网友:
在电路设计中常用的电容器单位是三种f法拉、uf微法拉、pf皮发拉他们之间的单位换算是1x10^6.但nf是不常用的一种单位通常小的换算为pf大的换算为uf。比如0.05nf就是50pf,而50pf是电子电路中经常用在芯片级的时间校准或型号微滤波作用。也可以表示为50x10^-6f即等于50pf。

如果你单位设置正确的话,你可以直接写成50pf软件会自动认识这种输入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