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4材料,PP片。介电常数相关问题

楼主(2021-06-30):
    被老大问道板材,PP片。介电常数的问题,直接问晕了,来个大神解释下吧

在PCB的叠层中,core跟PP片的材质是不是一样的

常说的介电常数是指CORE还是PP片

最后一张图片中PP片的百分比具体什么意思

网友A:
    PP片和板材是两个概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片和板材是两个概念吧

查了资料,其实是一样得

网友:
    FR-4板材是由环氧树脂+玻璃布压合而成的双面覆铜PCB板材,根據有鹵素和無鹵素還可以分為FR-4.0(有鹵素)和FR4.1(無鹵素)。
PP片就是玻織布+環氧樹脂組成的半固化片(Prepreg)。
介電常數指相对于真空增强材料储能容量的能力,属于材料本身所固有的电气特性,主要影響阻抗。

网友:
    个人理解
    PP组成:玻纤+环氧树脂,其中有关的是玻纤种类(编织方式、厚度)和环氧树脂含胶量,两者组合可以和Core里面是一样;半固化片
    Core组成:玻纤+环氧树脂+铜箔,这三样压合在一起就成了Core,后面的铜箔可以选择粗糙度不同厚度不同的铜箔;固化片
介电常数:主要和玻纤+环氧树脂有关,取决于玻纤编织方式和环氧树脂含胶量。

网友:
    介电常数取决于信号传播所处的环境,在表层信号上面是空气下面是PP或者Core,在内层信号上下都是PP或者Core,所以对他的介电常数是不一样的,空气(或真空)介电常数一般固定为1,板子介质介电常数大概在3.5-4.5之间,主要和玻纤+环氧树脂有关,取决于玻纤编织方式和环氧树脂含胶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