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设计一个通电时间段(0.1--12分钟)里,只能开关一次的电路板?

楼主(2021-06-30):
能否设计一个通电时间段(0.1--12分钟)里,只能开关一次的电路板?

网友:
应该可以,用逻辑与门电路实现,单片机实现更简单,都可以.
比如0.1后触发器置高电平,即可启动电机,电机启动另一触发器锁存,并控制控制电机不能再工作,12分钟后第二个触发器恢复并关闭第一个触发器,大概一个思路,软件就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