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能否直接给电池充电?

楼主(2021-06-30):
开关电源能否直接给电池充电?

网友:
不能直接充电!

1.如果是二块锂电池串联成7.2v,那么最高可充到3.6*1.16=8.3v

2.如果是铅酸蓄电池,那么最高可充到7.2*1.2=8.6v

原充电器虽然输出12v电压,这可能是空载浮压,一接电池就下来了.你的电池是2000mah,充电电流一般在2000/10--4=200--500ma之间是安全的,原充电器虽然标称输出800ma,12.8v,可如今市面上的开关电源的功率都是虚标的,要打个折扣的,其实最安全的电流是1/10=200ma,充得最足,电池寿命也最长,只是充的时间长些罢了.所以说你的开关电源输出12v电压实在太高了,不加恒流和降压是无法直接充的,真的会爆炸的.

还有一个可能是:这用电器内部自带了一个充电线路的,那么把电池装在用电器里是可以用这12v的开关电源的.不用考虑这0.8v电压差,至于电流大是没关系的,小了会使这开关电源发热(用手试下外壳温度即可),烧毁.

网友:
由于开关电源过流点太高,容易烧电源。因此不能当作充电器用。

网友:
不可以,充电器和电源是不同的概念,1.电池是几乎没有内阻的,直接电源接上去,会把输出电压拉垮,造成电源工作不正常。2.即使你的电源很好,有过流甚至恒流功能,这样充电也没有电池关断以及其他任何保护,当电池充满后再充,会有不可预计的结果(一般不至于爆炸,但很可能损坏电池).3.即使是狸离子电池(含有PCM),也不能用PCM作为关断充电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