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采样电路应该怎样去计算输出电压?

楼主(2021-06-30):
大家好,这个采样电路应该怎样去计算输出电压,计算出来的电流误差很大,用的是电流互感器 4000:1

我现在是这样计算的  采集的电压/采样电阻*4000,  这样的话误差有点大,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可以接入这么大的电阻。

网友:
你这个电路不能对小信号进行采样。

网友:
    CT 出来的电流经过IV转换,放大,整流滤波,即可输入MCU的AD,这个叫平均值电流,乖以一个波形糸数即得有效值,以上针对正弦电流波形而言,如果真有效值,必须采用电流平方加和,开根号,采用非线性电路或算法实现,工对电流波形连续取样,平方,累积之和,开根号。即得有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可以接入这么大的电阻。

    :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
    电流采样电路,输入MCU,经过AD得到数字量,首先将数字量转换为模拟电压量,然后波形变换,最后乘采样通道系数即可得到真实值

网友:
    放大,整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