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电磁阀可靠性,为什么烫的这么厉害?

楼主(2021-06-30):
以前一直用这个电路控制电磁阀,我接手后也没注意。

最近实验的时候发现TIP122管子导通后温度上升很厉害。电磁阀24v,内置电阻18欧姆。
实测Vce只有0.9v,Ic是1.1A,为什么烫的这么厉害?板子已经出来了,各位大神看有救么?

网友:
电磁阀这么大电流,用mos管呀。小电流用三极管还可以。

网友:
可以更换为mos管,内阻小,消耗的功率也小。

网友:
    首先这个三接管必须要加良好的散热,其次三接管内阻大,短时间工作可以,长时间工作建议还是换场管(内阻毫欧级别)。

网友:
    大电流优先使用MOS.

网友:
    用mos管或者TIP122加散热器都可以

网友:
    大电流用Mos管比较好吧

网友:
    这个电路嗯

网友:
    Vce太大了,基极的电流再大些。 或者干脆换MOS,1.1A几乎没有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