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仿真ddr芯片的S参数

楼主(2021-06-30):
    仿真结果和报告差距很大,有大虾支两招吗,可以尝试改下哪些设置

网友A:
    差别很大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很大正常吧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设置,才能接近于别人的仿真结果,因为是以别人的结果为准,然后修改设置进行仿真。

网友B:
    HFSS 端口、激励类型 的设置和介绍,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FSS 端口、激励类型 的设置和介绍,非常实用

    是这样的,在SIwave里面我划分HFSS区域,它时钟报错:HFSS region ports validation failed,但是我仿真前的check是过了的啊,请问下HFSS区域的划分具体应该是怎样操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