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command窗口的内容怎么输出gui edit里面

楼主(2021-06-30):
matlab command窗口的内容怎么输出gui edit或者axes中?已知传递函数,在命令行窗口可以使用printsys,fprintf等命令显示,但是怎么把命令行窗口的显示功能嫁接到gui上?

网友:
    matlab command和gui完全是两个系统

网友A:
    你要不先去guide里看看set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先去guide里看看set属性?

    我想实现类似系统辨识工具箱,传递函数在gui界面上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