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DSP进行SPI通信,从机无法接收数据!

楼主(2021-06-30):
两块芯片的连接应该没有问题,SIMO、SOMI、SPICLK分别连上,从机的SPISTEA连到主机的控制GPIO口上,两块芯片也共地了,主机可以正常发送,从机无法接收,CCS在线调试时发现从机的SPI INT ENA位始终为0,SPIRXBUF中没有数据。

网友:
    上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先看看SPI主机发出的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
    收发要交叉一下互联吧

网友:
    两个MCU都在同一块板子上吗 ?除了共地  ,信号也要匹配

网友:
    收发需要交叉互联